【分享】联想G50 维修时大家常常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此款机型用的是低电压内存也就是1.35V电压内存DDR3L,普通内存1.5V电压DDR3.
替换内存的时候要多注意下。另外新款机器也会使用低电压内存,修的时候多注意观察下。
新手发帖分享,大神勿喷,谢谢大家
另分享G50-70M 版号:ACLUA/ACLUB M-A273  独显四显存。

网友:
版号:ACLUA/ACLUB M-A273  独显四显存。

G50 BIOS BF.zip

网友:
额这个得细心 现在好些都是

网友:
鼓励下~~加油哦

网友A:
修本的时候客户本机的内存是1.5v,但是后加了一条1.35v的内存 也可以使用。这样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的时候客户本机的内存是1.5v,但是后加了一条1.35v的内存 也可以使用。这样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我也加过,据我所知是可以代的。但能不能互代就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本的时候客户本机的内存是1.5v,但是后加了一条1.35v的内存 也可以使用。这样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可以的,但是低电压内存的板子不能上1.5V的内存。

网友:
感谢 我的是待机高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