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E2210C驱动板715G3329-1-2-HF BIOS通病

楼主(2015-12-27):
戴尔E2210C驱动板715G3329-1-2-HF BIOS

网友:
建议LZ上次驱动板图片,修过一个戴尔的忘记型号了,当时找不到合适的资料,最后放弃了

网友:
他这个问题是啥嘞

网友:
你当时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他的显示器问题是程序坏了,估计是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A:
这个机子 的通病 不是程序坏哦,小心返修 ,应该是不定时死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 的通病 不是程序坏哦,小心返修 ,应该是不定时死机黑屏

不定时死机黑屏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