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R G150S-B I7独显改良原厂BIOS(解决开机掉电多次亮机,CPU温度高)

楼主(2015-12-27):
海尔 TR G150S-B I7独显改良原厂BIOS,已经合成ME版本,不会造成开机掉电多次亮机,温度也不会高到90多度!显卡型号:N14P-GT-A2 GT750

网友A(2017-05-09):
楼主,请教一下可以亮机,风扇狂转,报警,灯闪,掉电怎么解决?刷了BIOS也不管用,有点头大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我的不开机被上家动了bios  下个刷刷看

网友(2017-06-14):
进系统掉电  下来试试

网友:
不错,BIOS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进系统 右边三灯齐闪报警,然后掉电 下来试试,不行就只能干桥了!

网友:
这款BIOS容易挂嘛

网友:
海尔 TR G150S-B I7独显板号是6-71-W65J0-D02 跟你这个版号不一样,之前刷了两个BIOS都是亮机慢还掉电,只刷了你的这个U27就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7-08-18):
额。。。多少级才能看帖子啊

网友:
手上一台开机慢的  刷一个试试 希望好用

网友:
我这里有台  g150s-f 开机显示报警 指示灯三灯齐闪 风扇狂转后掉电 楼主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我这个板子是W655RC, BIOS芯片是U45,一个芯片的,有没有  ?

网友B(2017-10-31):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可以亮机,风扇狂转,报警,灯闪,掉电怎么解决?刷了BIOS也不管用,有点头大

我的一样问题,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8-01-07):
谢谢分享!显卡是N15P的能用不???

网友(2018-03-04):
下载了u27还是一样再下载一个u28试试

网友:
机显示报警 指示灯三灯齐闪 风扇狂转后掉电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刷了几个BIOS   这个是BIOS问题吗???我的机器标是戴尔的

网友(2018-04-11):
N 15的显卡上电池和适配器进系统几分钟要重启..用单独电池没有问题.取了电池用适配器也要重启.刷U27解决问题了. 谢谢LZ

网友(2018-08-10):
棒 管用 好用的                      12122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18-10-24):
进系统掉电,我也试试

网友(2018-12-25):
还是一样报警大概一分钟就关机,不知哪问题

网友(2019-03-18):
我的也是这样,先风扇狂转,接着灯闪,一会就关机了,是刷BIOS ?还是ME?谢谢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样问题,刷了就好了

BIOS是好的,我试了!

网友(2019-09-09):
我有台用着用着不定时重启,刷了BIOS还是一样,还有修过哪里好的吗

网友(2019-11-12):
刷了这个BIOS 进到系统报警 掉电 什么原因

网友:
刷了这个bios 独立显卡 不见了,什么情况。

网友(2020-07-01):
试试吧,我的是开机慢 有时掉电

网友:
我的是开机慢 有时掉电 6-71-W65J0-D02   试试吧

网友(2021-02-25):
我一个开机掉电重启,能行吗!!!!!

网友(2023-05-08):
故障开机掉电 右边键盘上面三个灯 闪  有的时候报警  接着掉电   有 时候 开机一切正常  今天刷一下测试试试

网友(2023-10-31):
晕死,刷了反而点不亮黑屏,过一下子也是键盘右上角灯全闪风扇狂转,闪一下子自动断电。

网友:
原来电流乱跳,不显示,刷后秒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