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B求AMD R9 300系更全套linux测试程序

楼主(2015-12-27):
向坛子里面的朋友们高价求最新AMD R9 300系列全套LINUX测试软件,有软件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593343616 价格Q谈.

网友A:
全套?含LINUX架構主程式?還是只要AMD DIAG(R9 3XX)?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楼主刷搞开发软件的把

网友:
主程式,就是能测试出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套?含LINUX架構主程式?還是只要AMD DIAG(R9 3XX)?

主程式,就是能测试出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程式,就是能测试出代码的

朋友你有的话,加我的QQ:593343616

网友:
话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C:
这个软件做什么用?楼主或其他坛友普及下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做什么用?楼主或其他坛友普及下

测试显卡 显存 是否有坏道 ,还有GPU 故障,。。。。修理显示卡用的软件

网友A:
喔~你不太懂我的意思~
首先要有測試環境(LINUX)
其次才是測試軟體(DIAG---測顯存 GPU雜點)
所以我才再詢問~你是都缺?
還是純粹缺DIAG

网友:
这个系列程式中花屏侦测命令没用,侦测不到花屏,须专用程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喔~你不太懂我的意思~
首先要有測試環境(LINUX)
其次才是測試軟體(DIAG---測顯存 GPU雜點)

你好,我有LINUX的测试系统,就是需要最新的测试软件,一个型号的测试软件在1G左右大小的,这种才是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显卡 显存 是否有坏道 ,还有GPU 故障,。。。。修理显示卡用的软件

楼主懂的,请问你有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LINUX的测试系统,就是需要最新的测试软件,一个型号的测试软件在1G左右大小的,这种才是全的

楼主可有啊,价格可以谈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套?含LINUX架構主程式?還是只要AMD DIAG(R9 3XX)?

A卡N卡全套多少啊  QQ37604720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LINUX的测试系统,就是需要最新的测试软件,一个型号的测试软件在1G左右大小的,这种才是全的

我想要 可以谈QQ37604720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要 可以谈QQ376047201

我也想談~不過小弟沒QQ~
還有A卡和N卡執行環境並不相同
A卡相容於LINUX~
N卡緊相容於類LINUX的TINY CORE LINUX-架構在DOS之下
小弟現在正在嘗試將兩者整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LINUX的测试系统,就是需要最新的测试软件,一个型号的测试软件在1G左右大小的,这种才是全的

我印象中僅有R9系列後半段以上才有到1G
其他HD5 6 7系列以及R7系列都約7-900MB

网友A:
忘記說R93XX不能與R92XX共用......
但是R9280和270卻可以(芯片矩陣不同....製程不同的關係)

网友F:
显卡维修测试软件,还是比较难找

网友G:
你这是修显卡测试还是怎么的?如果是修一般都是在DOS下测试的,LINUX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修显卡测试还是怎么的?如果是修一般都是在DOS下测试的,LINUX不清楚。

DOS僅支援GTX5XX以下 GT6以上和AMDHD5XXX以上都改由LINUX測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OS僅支援GTX5XX以下 GT6以上和AMDHD5XXX以上都改由LINUX測試

高端显卡很少修,不清楚了,前两天接到一片ASUS HD7970修不出来,芯片EN开启没有,跑线进了一个6脚IC,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放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高端显卡很少修,不清楚了,前两天接到一片ASUS HD7970修不出来,芯片EN开启没有,跑线进了一个6脚IC,不 ...

7970?怎麼了?說來聽聽~前幾天剛好有遇到~可以交流一下(雖然我是修出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7970?怎麼了?說來聽聽~前幾天剛好有遇到~可以交流一下(雖然我是修出來了)

没供电,芯片的EN脚进了一个5脚的小IC,查不到I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供电,芯片的EN脚进了一个5脚的小IC,查不到IC型号

主電IC嗎?

网友A:
我對這片板子挺有印象的
主電IC結構是由
N組(忘了)的3個MOSFET+1科MOSFET IC
做電源各組供電
試著先朝MOSFET IC去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對這片板子挺有印象的
主電IC結構是由
N組(忘了)的3個MOSFET+1科MOSFET IC

嗯,电源是8+2 一上管两下管的方式再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記說R93XX不能與R92XX共用......
但是R9280和270卻可以(芯片矩陣不同....製程不同的關係)

朋友,说得对,芯片构架不一样了,所以得找测试软件.你没有QQ吗,可以加我的邮箱聊一下测试软件的事.
59334361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談~不過小弟沒QQ~
還有A卡和N卡執行環境並不相同
A卡相容於LINUX~

非常厉害

网友:
显卡维修群里应该有,不过群主要价可能要高一点,某宝上也有卖,叫什么显卡工厂测试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维修测试软件,还是比较难找

论坛的朋友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