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灯管关不了

楼主(2015-12-27):
     今天修个显示器,不通电,电源高压分开的2个板。就直接换个通用电源板,换上去后显示都正常了。结果按显示器开关关的时候,显示器白屏。
拆下来后发现在直接给高压板供电背光就亮了。ON信号都没给就一直亮着。(通用驱动板12V测量居然是16V)
  测量驱动板ON脚有5V,但是ON脚接上高压板就变成了0V。
   难道高压板也一起坏了?、‘、
高手们有什么好办法没啊,就是关不了背光啊~~

网友:
重新 改个高压

网友:
应该是给高压控制信号问题

网友:
线没有接对,,,,,,,,,,,,

网友:
楼主,更换一个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顺藤摸瓜,测一下开关信号呗

网友A:
开关接错了,接到亮度调节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错了,接到亮度调节上了

    都说了ON和ADJ不接,直接供电和地2根线都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ON和ADJ不接,直接供电和地2根线都会亮

那就高压板问题啊!!!单接供电跟地看看高压板的开启脚是高电平还是低  再判断啊

网友:
直接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上面   这样只闪一下 白屏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种低电平开机,一种高电压平开机

网友:
更换高压板把,不受控制了

网友:
如果懒,就用带灯放大镜仔细观察高压板的元件,有烧坏的就坏,再不行直接换高高压板

网友:
感觉这个高压板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吧。

网友:
主芯片坏了

网友:
摸清楚电路的控制方式再干活吧

网友C:
线没有接对    高压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没有接对    高压控制信号有没有

    都说不接ON线,只接12v和地,通电灯管一直亮着

网友:
3.3V枚接好

网友B:
   强行给5V电都关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强行给5V电都关不了

你只有找到ON off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只有找到ON off接好,。就可以了

     on  off还需要找?  上面标的清清楚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强行给5V电都关不了

ON焊到地线上,看看能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ON焊到地线上,看看能灭吗

    直接把高压板上的ON接到的三级管CE短接,灯管就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高压板上的ON接到的三级管CE短接,灯管就灭了

把ON接到屏供电上,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ON接到屏供电上,就能解决问题了

     ...都说给on强行加电都没用的。肯定是高压板的那个三极管坏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  off还需要找?  上面标的清清楚楚

又不上所以的都会标

网友:
控制信号错了吧

网友:
关不了,可能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控制接错了   仔细找找  一般来说电源板上都有标的

网友:
开启和亮度搞反了

网友:
这个是低电平开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给on强行加电都没用的。肯定是高压板的那个三极管坏了撒

  那妳有没换个管子来试下啊!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必须接上,否则背光一直亮着。一旦显示器软关机,没有上屏信号,会白屏的。

网友:
换个 高压  如果还是这样  就是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高压控制信号不好

网友:
高压板控制信号接对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