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新手 笔记本进水怎么办?

楼主(2015-12-27):
宏基笔记本进水怎么处理

网友:
全部拆开烘干,注意温度,别把没坏的在烤坏了,烘干后在看板有没有短路烧掉之类的,没有异常就可以开机测试了。

网友:
先拍个主板全图。。然后先清理    然后重点看清水严重 的

网友:
反正一步一步来。。 只要机器不是烧的严重  进水机器一般都是送钱 而且价格还好报!

网友:
你这样问,别人很难回答,是什么机?哪里进水?故障是怎样?

网友:
记住进水的几个地方和元器件  然后清理干净  加焊一下  测试一下有没明显短路元器件  烘干 上电

网友:
进水就一步一步处理呗,先清理一下,,再正常维修

网友:
如果是刚进水 立马拔电池 拆开擦干 烘干 也许就可以用了

网友:
清洗烤干,

网友:
先不要点机器,拆开机器拿出来主板烤一下,然后用洗板水擦一下进水的地方,如果不严重就会亮机,不亮的话主要检查进水部位,加油

网友:
处理一下进水的地方,然后烤板注意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