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VC890D万用表,二极管挡位阻值不正常,拆机调试

楼主(2015-12-27):
型号:VICTOR VC890D故障:二极管档,万用表表针短接阻值70Ω不正常
维修:拆机开搞

1、这个表不是去年买的,今年买的。。。百十块吧
表针短接阻值经常在70-500Ω,不准确,还不如我20块钱的表呢,气死人直接藏起来不用了

2、今天闲的没事想起来这个表了,有一部分因为老表转起来太困难了,就像拴个石磙往前走路。抱着不修好就修死的决心拆开了机器。【其实我倒是希望看到进水,断裂的情况】

3、拆这个简单,就不上流程图了

4、主表

5、背面

6、关键部位,就是这个可以调试,不知道你们的是这样的吗

7、调试好后,阻值OK,打完手工。

8、我的是这样调试,不知道其他阻值不准怎么调试。既然我不知道这个答案,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抛向天空,看你们的了

网友A:
我这个胜利一样的型号也是这样,国产的垃圾就是不长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胜利一样的型号也是这样,国产的垃圾就是不长进呀

确实这样。我感觉还是宝工的比较好的

网友B:
我这块表在200mV电压挡最后一位数总是跳不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有时那个拔盘磨损也是接触电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表在200mV电压挡最后一位数总是跳不知怎么解决啊

我的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调节的,直接拆开后,用酒精擦拭表盘就可以的,我经常这样搞的,国产货质量不好,所以只能经常维护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调节的,直接拆开后,用酒精擦拭表盘就可以的,我经常这样搞的,国产货质量不好,所以只能经常维 ...

不是表盘磨损,得调的

网友:
我的是20K档不准,量2K-20K的电阻要用200K档量。

网友:
国产的表就是不争气啊!!

网友:
表盤噴點防锈油,裝回去後再轉轉表盤就好了,不用去調可調電阻

网友:
一般都是弹簧片接触不良,洗洗寡健康

网友:
可以直接更换主板

网友:
看了下   学习了  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有没有物美价廉的万能表啊

网友:
一般打开直接用洗板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