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 复位灯全亮仍内存报警奇怪现象

楼主(2015-12-27):
现象:无复位不跑码插上小喇叭有报警音响,这么奇特的现象?插上PCI假负载,测RST A15为3.3V,那就更诡异了,再测量B16无PCI时钟CLK,找到技嘉图纸,追图发现时序来自图下这个EC,马上找料板换上,OK,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个ec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不是IO是一个转换PCI的什么芯片

网友:
是哪个信号呀 你也不说下

网友:
这个不是IO?这个应该和内存没关系吧

网友:
插上PCI假负载,测RST A15为3.3V这是没复位?

网友: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是不是你测试卡问题的

网友:
是没CLK 吧,后导致不跑吗吧,技嘉的见过一个IO发送SYS_PWRGD信号的。

网友B:
这个芯片拆了应该也能显示,就是一个pci的转换芯片,拆了它pci槽不能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拆了应该也能显示,就是一个pci的转换芯片,拆了它pci槽不能用而已

这个芯片是复位功能的,你说牛不,负责平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拆了应该也能显示,就是一个pci的转换芯片,拆了它pci槽不能用而已

当然还有你说的PCI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