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不跑码

楼主(2015-12-27):
机器已被拿走,无法上图,就说说吧

隔壁拿了台T420I,说是在沙坪坝那边压了显卡,电流0.9不跑码。

我呵呵了,昨天才修一台一模一样的,条件都正常,不跑码,告诉客户换桥,嫌太贵,走了,今天又来一台。

检查了下,问题还真一模一样,给他说要换桥,(hm65的,有黑胶,有点烦),然后报价。。。。,经同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搞定。

上电,电流哗啦啦滴上去鸟,接屏,亮机,OK,机器还给隔壁的哥们儿(也是修电脑的,所以我没有太多测试)

这么快就完了?当然不会,没过几个小时,这哥门儿又来了,说机器半小时准时掉电。

哦哦,知道了,再次拆开这背时滴机器,取下BIOS,替换个ME,再上机,还掉?

我勒个去,太坑了吧,我有多少半小时可以浪费啊。
。。。。。。。
。。。。。。。
。。。。。。。

再过N小时,终于,换了个可以不掉的ME,放电影3小时后,把机器还给了那哥们儿。

然后就献上我替换ME后的BIOS吧,给有需要的哥们儿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自己合成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B:
楼主怎么直接换桥,是通病不?

网友C:
看来楼主不惧黑胶,教教经验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不惧黑胶,教教经验咯

下部温度略高于上部,温度升高到你认为合适的时候,用力抬起来,很少掉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直接换桥,是通病不?

应该是通病,修过两台现象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官网自己合成应该可以用吧

可以啊,一般都是去官网下载用来合成,me嘛,冰哥不是放出来那么多版本么?方便些,直接用。官网有的BIOS不提供me,就是个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一般都是去官网下载用来合成,me嘛,冰哥不是放出来那么多版本么?方便些,直接用。官网有的BIOS ...

是饼哥。。。

网友:
楼主事重庆的?

网友D:
对啊,泰兴这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部温度略高于上部,温度升高到你认为合适的时候,用力抬起来,很少掉过点

用镊子吗,补线你们用什么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啊,泰兴这边

都是重庆的,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镊子吗,补线你们用什么线

就是镊子,防止用力过猛,擦掉后面的件,我一般用一把镊子抵在后面,再翘。补线的时候很少,一般就用旧风扇里面的那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重庆的,给你加分了。

谢谢哥们儿啊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不跑码,头都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