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5Z台式机

楼主(2015-12-27):
主板型号:BRAZOS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开不了机   测电压 开机针脚 有时候3.3V  有时候无电压    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顺着电路,查开机排针电压的由来,一般是待机3.3V提供上拉,查待机3.3V是否正常

网友:
查开关针,由那个上拉电阻上拉罗

网友:
刚插电源时候有3V  但是待机一下 就没有了

网友:
楼主的弄好了吗?我这里有一台和你一样问题了

网友:
待机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开机针上没有电压的时候就不能开机。那时候最好查故障啊

网友:
嘻嘻,我师兄说,这种问题可以用风枪一遍扫过,估计就好了,

网友:
二楼说得对,有些开关还会接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