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不触发,有3V,5V

楼主(2015-12-27):
宏基E1-471G 不触发,有3V,5V,量得EC BIOS 8脚没有+3V_PCH_ME,顺电路路查到没有+15v,查+15V的来源,应该是下面这里产生的吧,求大家指导下,现在这里没有+15V,如果是这里生成的,是什么原理呢,就几个二极管把5V变成了15V吗,PD4 2脚有5V,3V_DL没电压。在线等,谢谢,附上图纸

补充内容 (2015-12-28 15:02):
最后借鉴论坛里一个帖子,直接飞了根线,直接把VIN接到了电阻PR127上,直接给客户了,没时间研究了

网友:
3VDL 只是个方波,到3V下管G。测下是不是相通?

网友:
是不是自举电容坏了

网友:
找到图纸的时序部分  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拆掉PR127看有没有15V,没有检查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

网友:
主要是看那几个二级管和电容坏眉

网友:
楼主多发些这些经验,谢谢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没必要纠结15V这里吧?这是二级后的控制啊?你这是不触发啊,你把触发先修出来啊

网友:
这是一个自举升压电路,3V_DL没有肯定不会出15的,电压不能叠加就升不上去,查3V_DL产生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没必要纠结15V这里吧?这是二级后的控制啊?你这是不触发啊,你把触发先修出来啊

这个有3v5V出来15v就应该出来了  15V是上拉电压用

网友:
3V DL应该是5vD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R127看有没有15V,没有检查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

正解,要不被拉低要不就是电荷泵问题

网友:
开关有灯吗,按开关灯亮吗,15没电,是不上电的,但是会有反应啊

网友:
先刷下ec的那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