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cpu供电立马掉电,糊涂修

楼主(2015-12-27):
技嘉p43板子,插cpu供电保护,拔了cpu供电,电源风扇转能上电。首先打cpu供电小四针对地阻值正常,再测四组上下管也正常,测供电ic和四个驱动小管也看不出异常。测驱动管、场管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都正常。有点茫然,那就先加焊供电ic试试吧,结果是依旧掉电。不插cpu供电开机,测四个驱动小管的第三脚,发现问题了,DU1 DU2 DU4第三脚电压是2.45v,DU3第三脚电压是4.2v,思索片刻决定把DU3与DU1对调试试,看看问题是出在总芯片还是驱动小管。

没想到,对调后不掉电了,能亮机了哦。万用表再测四个驱动管三脚,DU1第三脚电压2.1v。其他三个第三脚为2.5v。可能是DU1(对调前DU3)驱动管不良,排除隐患,料板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上电亮机。
换上料板的驱动小管,上电测四个小管第三脚电压分别是DU1  1.2V ,   DU2  0.8V ,  DU3  1.02V,  DU4 0.8V
机器能亮了,可问题究竟出在那,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供电IC可能也有问题。拷机两小时正常,交给客户算了,返修就返修吧,因为料板找不到供电IC替换。

网友:
找个坏板,换上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不好挺好

网友:
就这样“糊涂”的修好,赞一个

网友:
不插小12也有PWM输出,还没这样测过,如果是我又干芯片了,学习了。多谢!

网友A:
3脚是主供电芯片输出的信号吧?

网友B:
换PWM主控芯片,换小驱动芯片一般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脚是主供电芯片输出的信号吧?

可以这么说,在驱动芯片上就是pwm脉冲信号接收引脚

网友D:
还不如去掉du3那路  还比较踏实点

网友:
楼主真直接。返修破坏信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去掉du3那路  还比较踏实点

如何去掉这路?具体方案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说,在驱动芯片上就是pwm脉冲信号接收引脚

,测四个驱动小管的第三脚,发现问题了,DU1 DU2 DU4第三脚电压是2.45v,DU3第三脚电压是4.2v,
在这句话中,他提到:有三组的驱动电压是一样的,只有DU3的电压偏高。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四组的电压是一样的?
但下面还是这样的怪事:换上料板的驱动小管,上电测四个小管第三脚电压分别是DU1  1.2V ,   DU2  0.8V ,  DU3  1.02V,  DU4 0.8V
你看,四组的驱动电压还是不一样的,不过比之前的低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PWM主控芯片,换小驱动芯片一般就好了

测四个驱动小管的第三脚,发现问题了,DU1 DU2 DU4第三脚电压是2.45v,DU3第三脚电压是4.2v
换上料板的驱动小管,上电测四个小管第三脚电压分别是DU1  1.2V ,   DU2  0.8V ,  DU3  1.02V,  DU4 0.8V
从上面的数据上看,除了DU3不良之外,是不是主控IC也存在问题?还请版主解释一下

网友:
没用示波器测测吗,看看哪一路输出保护

网友:
楼主厉害,要是我就全部通杀,全部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去掉这路?具体方案是什么

拆掉对应的驱动小芯片以及mos管子
带负荷能力要弱点
但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四个驱动小管的第三脚,发现问题了,DU1 DU2 DU4第三脚电压是2.45v,DU3第三脚电压是4.2v,
在这句 ...

正常情况下四组电压应该是保持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四个驱动小管的第三脚,发现问题了,DU1 DU2 DU4第三脚电压是2.45v,DU3第三脚电压是4.2v
换上料板的 ...

只能说主控IC损坏也会影响PWM信号波形到驱动芯片对应3脚接受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