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保护隔离小修

楼主(2015-12-27):
型号:ThinkPadE531
板号:NM-A044
故障:不开机

客户拿来的ThinkPad E531说是不开机,我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因为这个系列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店里的学徒拆开说没进液痕迹,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没待机。拿万用表测量公共点电压为1.65V(1.2-2.5V这个区间来回跳)

O(∩_∩)O~呵呵,这就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嘛,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为4欧,

准备烧鸡大法,把内存CPU都拆掉准备开烧,可是这时候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变成了420欧,

这是正常的啊,不对看来还得慢慢测,在电脑里找到图纸

测量发现PQ301导通,PQ304不导通,PQ304的4脚电压为高,要使这个脚电压为低,那么PACIN为高、ACOFF、BATT_OUT忽略不计。追查PACIN到PQ311B,
它由BQ24737_VDD分压而来,测得ACPRN为6.04V

使得PQ311B导通拉低了PACIN,同时ACPRN直接到充电芯片PQ24737的5脚使得ACOK为高,测得充电芯片6脚ACDET为2.71V,

到了这里我想是不是充电芯片挂了?但是为什么上CPU公共点短路,拆掉对地阻值就正常了?那么只有后继短路才会这样,但是如果后继存在大短路(公共点电压的滤波电容击穿就会在拿掉CPU的时候公共点对地阻值也会很低,但是现在拿掉CPU后正常)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后继的某组PWM电路的上管挂了,联想到上CPU会是公共点阻值降低,优先测量CPU供电的上管,不用想结果都知道就是它俩,阻值为1欧,

拿风枪吹掉PQ1001测量板子D和S级阻值变成465欧,从料板上随便拆了一个N管换上接电,待机0.01A,按开关触发。。。断电装机,至此维修结束。很久没发保护隔离的帖子了,今天没事发一个,供大家参考,现在下载分不好搞啊,大家觉得不错的加加分,谢谢。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忘了附上亮机图了,

网友:
发帖不容易,楼主可以,技术不错,也挺认真,加分

网友:
技术好啊,学习了。。。。

网友:
有功底,不错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终于明白了以前的一个问题  也是上管击穿,上电大电流,但是公共点阻值还有,当时很小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分析非常好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