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时序中箭头的含义

楼主(2015-12-27):
图中这个指向RSMRST#的箭头是什么意思?RSMRST#信号是由EC发往SB的,怎么不是往外指?
图2蓝色部分临界线左右两线持平,右边的线可以看成是最初时是低电平,或者最初时没有电压。
     红色部分,右边高出左边一点,这又该怎么看?是最初就有电压?

网友:
量它电压就可以管他那么多干嘛

网友A:
那个箭头不是信号传输方向的标识呀,你理解错了哦。

网友:
延迟标识吧

网友:
饼哥讲过,不要看箭头

网友:
  不要看箭头、。你量它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量电压啊,不就知道了

网友:
控制信号是双向的

网友:
相连的节点通了就好!!!

网友:
不要看箭头,有时候是错的

网友:
RSM RESET is always sent by ec to south bridge or pch,It is reset signal to bridge it amounts 3v or 3,3v,If it is not  out  first refresh bios,check impedance of pin at EC.If not out lift the ec pin check the voltage if it is present  means ec ok.If it goes down when connected back.Check brdige

网友:
图纸箭头有时标注不准!

网友B:
箭头有些是绘图人员太随意了所以不要把他当方向

网友:
有的图纸也有标错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 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个箭头的 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C:
乱标的,小心把你带胡同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箭头不是信号传输方向的标识呀,你理解错了哦。

请那是什么?

网友:
箭头不重要,看有没有3.3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标的,小心把你带胡同里去了

好吧。。。。。。。。。。。。。。。。。

网友:
走过学习,没分了,加点分

句容诚信电脑 -8 好好学

网友D:
那个有时候不准的,明白大概的时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箭头有些是绘图人员太随意了所以不要把他当方向

麻烦再帮我解答下第2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一直也以为这是传输方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有时候不准的,明白大概的时序就好了。。。

麻烦再帮我解答下第2个问题,谢谢

网友:
向上凸就是开始没电压,凸起就有电压了,向下凹就是开始有电压,凹下就没电压了

网友:
出的先后顺序  这样更容易理解

网友F:
图纸 不是百分百正确的  像你不是知道  这个信号 是谁发给谁的吗  管它往哪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麻烦再帮我解答下第2个问题,谢谢

有些电压待机为高电压,工作电压也低电压。一般带#就平时为高电压,为低说明是工作电压。而不是全部理解为高电压工作,低电压不工作。你也可以理解有些电压可以看出有没动作过。

网友:
感觉图片好乱,不就是高低电平的装换么

网友:
图纸地箭头是错地,应为作图人员地随意性,按照标准时序来,rsmrst是ec发给南桥地,表示待机供电已经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压待机为高电压,工作电压也低电压。一般带#就平时为高电压,为低说明是工作电压。而不是全部理解 ...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 不是百分百正确的  像你不是知道  这个信号 是谁发给谁的吗  管它往哪指

也是

网友:
简头有时候会标错的,不要一味的相信这个

网友:
箭头不准确的 不要看

网友:
不要看箭头 ,我很多标也看不懂,明白原理就好

网友:
没留意过,即使它有一个大大的箭头也没 留意过。不过我的确了解这箭头是什么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指黄蓉和欧阳疯生出了杨过,所以这个信号出来好后面的事就好了,比如静哥哥要自杀,姑姑要出家。

网友:
这个好真没有注意

网友:
一般除了苹果其他图纸箭头都不可信。。。。

网友:
箭头代表和上一信号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