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H61-DS2 2.0上COM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5-12-27):
机子送来时  是不触发.测的条件都正常,取小电池正常显示,测电池电压3V  正常,RTC电路没问题,换了3.3V 电池也没用.换了肖特基管子也没用。COMS排针上测得电压2.8V。不停地测试 发现 只要小电池电压大于3v  就不行  所以 直接上了个2.8V的电池。搞定 收工......30RMB 到手.....具体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这问题还真是奇葩,第一次听说,看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吧,上足3V的CMOS电池上去测量看南桥是否待机条件不足,如果可以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B:
这什么奇葩问题?还有这样的,你没换过电池旁边的类似稳压管的?

网友:
不解,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还真是奇葩,第一次听说,看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吧,上足3V的CMOS电池上去测量看南桥是否待机条件不足, ...

上没上 我都测试了条件   数值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奇葩问题?还有这样的,你没换过电池旁边的类似稳压管的?

能搞的都搞了  我刚开始还以为是IO 检测电池电压电路有问题,,结果不是  无解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C:
不会吧  这也 太奇葩了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这也 太奇葩了  受教了

我今天过来又查了下  还是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晕死...就这样直接给客户算了....

网友D: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样稳不稳定。。。

管他呢1!!! 用了几天都没问题   钱先收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