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e 12v电压高报错

楼主(2015-12-27):
今天接到一个p8b75-m lx r2.01bios里12显示14v,每次开机掉一下电才会启动,启动后按f1可以进系统,测电源12v正常,不放心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记得论坛有帖子说是cputin的检测有问题,打开点位图找到了这个引脚,nct6779d 112脚测电压0.8到1.5之间跳,看论坛有人说分压电阻问题,打开点位图112脚分压电阻4个,还有一个并联电阻,这个不好计算了,测电阻阻值没测出异常,就拆下来测,结果不小心掉了一个,找不到了,晕了,看ec图纸有两个10k的,这两个没掉,测了没问题先把这两个装上,然后在主板上找了一个10k,一个1k的把另外两个装上试了一下,电压1.09v,显示12v成16v了,看来分压不对,就在料板上找电阻算分压,找到一个算一下,因为高出4v,所以按0.9v算电阻,这样的思路试一下了,最后找到两个电阻,还上去ok,正常电压实测0.9v,至此维修结束。点位图,图纸打包发上。希望同行多交流

迅维网chinafix.com_P8B75-MLE R2.01.zip

网友:
忘了传电阻位置了

网友:
找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感谢

网友:
上传的点位图和ec图纸一块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无事天天逛论坛

网友:
今天修显卡就把两个件吹没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比较好找故障点了,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块12v偏高电压报错的,没点位图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