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A55M-E33(ms-7721,rev2.3)无复位

楼主(2015-12-27):
主板:FM2-A55M-E33(ms-7721,rev2.3)
故障:全板供电正常,无复位
内存供电:1.52 CPU供电:1.09 ,总线供电1.19,桥供电:1.09 VDDA:2.5,时钟电压1.71V,感觉供电正常
全板无复位,复位针电压3.38V
板子较新,新手,判断是桥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先换老一点的FM2 cpu试下,刷BIOS试下,不行再动桥

网友:
我刚刚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板,时钟电压没有,时钟集成在桥内部,无复位,刷了BOLS,也不行,应该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