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 掉电, 掉电时间不固定

楼主(2015-12-27):
技嘉GA-970A-DS3主板。。这板子已经用了3年了。(之前出现过坏显卡的事情, 正常关机后, 就发现没显示了,买了个新显卡就好了,会不会是主板原因把显卡给烧了。。。)

2个月前是开机2秒, 立刻断电, 放着没管,过了几天又能正常用了。。换了个电源也一样。

然后就是现在, 有天用着突然就断电了。 再开就开不起来, 要断电源开关一会, 再就能打开, 还没进系统就又断电, 能坚持5分钟左右。。

后来用启动盘启动, 开AIDA64, 检查发现电压似乎有问题, 5V变成4V, 12V开始13V左右, 慢慢会变成14V以上,接近15V,然后就离断电不远了。。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  ITE IT8728F (ISA 228h)
GPU 传感器类型  Diode (NV-Diode)
主板名称  Gigabyte 890GPA-UD3H / 970A / 990FXA / 990XA / A55 / A75 Series
机箱入侵检测
温度:
主板  18 °C (64 °F)
中央处理器(CPU)  22 °C (72 °F)
CPU #1/核心 #1  10 °C (51 °F)
CPU #1/核心 #2  10 °C (51 °F)
CPU #1/核心 #3  10 °C (51 °F)
CPU #1/核心 #4  10 °C (51 °F)
北桥  28 °C (82 °F)
GPU 二极管  21 °C (70 °F)
ST2000DM001-1CH164  18 °C (64 °F)
冷却风扇:
中央处理器(CPU)  868 RPM
#2 机箱  996 RPM
电压:
CPU 核心  1.416 V
+3.3 V  3.285 V
+5 V  4.140 V
+12 V  13.104 V
DIMM  1.488 V

网友:
查IO的电压反馈脚吧,基本上就是那里分压电阻的问题了

网友:
小小白。。  如果是有兴趣学习, 找个专业 的维修点 修一下吧,修前说 要观看维修过程,自己学习下,交点学费。如果你只是想修好 自己的电脑, 花点钱 买个 板子得了。

网友:
又看了下, 涨到14.5V就掉电。。。   咋还会自己慢慢涨呢 。 这次是在bios里面看这涨

网友:
把bios还原到最旧的版本, 电压开机开始13.2V又慢慢降到12.6V左右了, 貌似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