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夏普m-261 打印空白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7):
求教  夏普m-261  打印空白  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检查一下 显影是不是没有弄好  重点是显影充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显影是不是没有弄好  重点是显影充点的位置

弄好了的   也清理过了   粉盒也是新的

网友:
复印也识空白?   你试试纸上到鼓芯的位置打开盖子看看鼓芯有没有上粉 排除了转印先

网友:
看看激光器快门打开没有,复印有字没有,要是复印有字就检查一下打印板,打印线,驱动。

网友:
先换个鼓试试

网友:
复印呢?如果一样的话看看鼓芯的齿轮是不是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