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opview t199w 显示器闪黑

楼主(2015-12-27):
这台显示器两个月前因为闪黑拿过来修。   当时测了下是高压板问题,图省事直接改了通用高压板。

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今天又拿过来了。  也是闪黑

这回拆机发现,四根灯管也全部烧毁了。   先换灯管再说。

换完灯管,再换通用高压板能点亮。  怕通用板不稳定,想法修复原来的高压板。
把拆掉的线装回去。   开机发现灯管只能亮一点点,没法全部点亮。
因为高压板上的芯片字很模糊看不清,就在坛子上搜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8916-1-1.html  参考了这个帖子。

找到了这张图纸。  高压板IC是 ta9680 加两个ap4620。
测了开机信号ON/OFF 正常,TA9680供电正常。   示波器看TA9680输出给AP4620的两个管脚,波形也正常。
剩下应该是高压线圈的问题,找了下料板,刚好有块同型号的高压线圈。  换上后故障排除,量了下换下来的高压线圈,初级线圈匝间有电阻值,记得无穷大才是正常。

刚学,有流程或者思路不对的地方,希望坛友能指正。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 高压线圈的 高压端 好像 有绝缘漆 融化了。这种高压变压器就是坏的。

网友B:
现在都直接2换led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 高压线圈的 高压端 好像 有绝缘漆 融化了。这种高压变压器就是坏的。

你好,我补焊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直接2换led的了!

LED 灯条我也换了几台,想看看寿命如何。  呵

网友:
看来网上那些高压条,不部分都没有保护的,,,,

网友:
是滴,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如果是灯管漏电引起的,后期还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