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英伟达独显版号LA-5081P 开机灰屏

楼主(2015-12-27):
此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好像是不过显卡  上BGA加焊了一下   亮了 但是灰屏   以为是显卡老化  拆下重新植珠  涛声依旧  然后果断某宝买了个新显卡换了上去  呵呵呵    还是一样灰屏。。。  难道是显存坏了   4颗显存全部换后。。涛声依旧  但是外接正常    很好   上大迅维看看是否有这类问题   。。结果全是几年前的求助  每一个解决这个灰屏的   我还是老实的测一下屏接口吧   RGB   时钟   SCLSDA  全部阻值正常   屏线好的   LVDS模块供电正常  换过屏。电阻没变质   USB口没坏 。。。  唉   有大神给点维修建议吗

网友:
自己顶  不要沉贴啊

网友:
要不咱先换个屏试试???我咋怀疑是屏驱动的问题

网友A:
你的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吗?我的也是灰屏啊,之前加焊显卡 后又重新直球直接开机黑屏了,定了个新的显卡刚换上去又和第一开始一样了灰屏的症状,难道是显存问题吗/?/显存加焊有效果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吗?我的也是灰屏啊,之前加焊显卡 后又重新直球直接开机黑屏了,定了个新的显卡刚 ...

显存加焊好的几率不是很大  显存发热量不大  虚焊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加焊好的几率不是很大  显存发热量不大  虚焊的可能性不大

我的重新加焊了一下,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是显卡驱动不能启用,一启用直接重新启动,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了,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灰屏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台故障也是灰屏 bga后显了一会又不行 又重新植株后能进系统 但试了几次又是灰屏了

网友:
我有块无修的板。150到付  需要吗?

网友:
排线 与屏幕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