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进水外屏亮内屏不亮

楼主(2015-12-27):
  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卡处有点腐蚀 处理后网卡发烫后换网卡正常,外接一切正常内屏无任何反应。 测LEDVDD 19 正常 +3VS有电压但对地只有5欧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LVDVDD无电压。  求解

网友:
LEDVDD应该是背光供电,LCDVDD无电压的话就查屏供电嘛,先不执着+3VS先

网友:
是不是没检到屏啊

网友A:
我记得DISPOFF#是背光开关(暗屏的关键信号)不知露珠查这个信号没有 ?

网友B:
先看仔细是不是暗屏?

网友:
EDID有无抓屏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DISPOFF#是背光开关(暗屏的关键信号)不知露珠查这个信号没有 ?

机器不暗屏 没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仔细是不是暗屏?

不暗屏 没反应 屏也换过一样

网友:
5欧姆那就是还有短路咯  先修短路吧

网友:
DISPOFF 是 背光开启。LCDVDD 是显示供电。

网友:
你表坏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查。 LVDS模块的供电条件满足没,从主板反向查找到屏幕去。

网友:
有捉屏动作了吗

网友:
你的问题可能不是进水坏的  Y410 和Y400 一样   直接干 显卡边上的四个现存

网友:
有点低了!你有示波器吗?你去掉一个耦合电容看看集显能不能亮机!!!

网友:
应该不是进水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