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各种疑难解惑,和各种内存测试平台对比,不定时更新

楼主(2015-12-27):
版主手下留情,我时间很紧,只能不定时更新,包含ddr4.测试
先简单说内存的位数问题,看图纸,附件里有,8位和16位的区别,,简单说,内存dq.一共64个,16位的就是1个颗粒占用了16个dq.,所以4位的内存,必须是16个颗粒,,我想补位的应该都明白了吧,
第二个问题,内存维修配什么主板,各种主板优缺点
1代的865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2代目前最合适的是965 ,915的测试平台已经淘汰,因为修出的稳定性太差。3代常见的是博士g41.  ,还有p35 ,p45. z97.的amt.测试平台,还有960测试平台。目前各有优劣。
未完待续 等人气

354042539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就完了?点不亮的条子怎么搞?

网友:
你总要发个亮机的内存条,那个修好的那个没好的

网友:
坛子里的精华帖有不少,比如摸摸的入门维修帖,道长的p35.专家的960,都部分的说了一些修内存的入门。有2楼问道,不亮的怎么搞,不亮的分好几种情况,情况不同,搞法也不同,不可能一种方法就行,某些帖子也是误导,比如有的平台要母条,有的不用,有的要专用bios。有的不用,不同平台搞法也不同,要简单说,先说不亮的原因,d.线断,a.线短路,spd.坏,都会,但首先你的能判断是什么原因。就问不亮的怎么搞,你买个测试座可以重新做个内存。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说全部带亮,就是9成能带亮的平台,测试结果全是xx.,你该怎么修?,有具体情况的详细描述我才可以解答

网友:
直接从2代说起,修二代基本使用3种主板,915  965<需要专用bios程序》p35. 无专用bios ,主要区别就是p35支持v10.测试卡,可以严格测试。965.  和915 容错率高, 可以使用v2.  或者常见的rst.,当然如果是技术高手,可以不用专用的主板,也可以修不少坏内存。但专用板更方便一些。
3代的测试 目前有 2012-MT32+             960           amt. v2.   v10.  测试卡,3种,     目前前2种,带亮的的坏的多些
需要配的主板。都可以在淘宝上说明找到,   amt.平台虽然带亮的坏的少,但可以通过特殊方法解决带亮少的,问题,而前2种虽然带亮的多,但是基本都是大面积xx. ,另外 960不支持笔记本内存测试维修。  amt.v2.支持不同容量测试,  v10.只能同类型 12.4 条测试,但是v10.比v10.支持主板多,更严格些。但也有960测试过,v10. 不过,或者v10.过960.不过的情况,严格测试的话,2种都有更合适。,另外指出,spd.烧录器是个多余的东西,没有必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