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6v3lsb/93显示器加电后出logo然后闪一下画面就不亮了

楼主(2015-12-27):
正常加电到15v左右就掉了。开机LOGO正常 LOGO结束电脑画面闪一下就掉电。 昨天放了一个网上早上来又好了,中午又不行了,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A:
掉电,是指的什么?指示灯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指的什么?指示灯亮吗

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B:
指示灯亮能叫掉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亮能叫掉电吗

现在的情况就是 闪一下画面就灭了 指示灯亮 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情况就是 闪一下画面就灭了 指示灯亮 LED

你仔细看,是不是背光不亮

网友:
检查灯管,高压,看看开启信号是不是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是不是背光不亮

开机logo之后 有电  屏不亮 背光不亮

网友D:
供电,灯管,高压都要检查的,你说的这个太笼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灯管,高压都要检查的,你说的这个太笼统了

供电 3.3  1.5 19 都量到了 亮的时候和不亮的时候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就是灯条和高压条了,屏亮的瞬间测量led供电脚应该是高压的,看掉电不,如果高压持续的话那就是灯条坏了,如果屏灭灯条没有高压,那就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logo之后 有电  屏不亮 背光不亮

你描述的太不专业了,看来你也不是维修的,,,

网友:
应该是LED电路 坏了

网友:
用电筒照屏幕,看有没有显示,有就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灯条,也有可能是升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一般帖上图,说明下各点的电压,具体情况。  会比较好查一些

网友:
LED背光电路保护了可能  测测背光开启了没有 开启了就看看是LED灯条导致的保护还是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这是背光保护了。

网友:
供电,灯管,高压都要检查的

网友:
一开就掉  按键是亮的话  看看是否有暗屏 检查高压 和灯条

网友:
如果是一亮既黑的话,先检查下电源板上面的各个电压,再详细查高压部分和灯管,此类LED的多半就是灯条与高压问题

网友(2016-09-04):
换个LED套件,根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