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按开机键有400毫安,松开归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7):
小米2s按开机键有400毫安,松开归0,是什么问题?
小米

网友:
应该是电源没有收到CPU发过来的维持信号吧

网友:
或者是维持信号线路上有断路

网友:
修过是CPU问题,具体你自己测一下电源和CPU之间通信

网友:
去掉所有外围设备,如屏等,看看到多少掉,如果电源IC没问题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