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02c示波器 测 3 5v 电感后端怎么出现不了爬坡波形

楼主(2015-12-27):
这是三五v 电感后级的波形 怎么没有爬升过程啊   求高手指点 怎样设置

网友A:
这个麻批示波器有还不如没有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批示波器有还不如没有好点.

哎  只能默默等待 高手指点

网友:
示波器不会玩
不懂

网友:
我只是打酱油的。。。

qq623348151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把时基调小

网友:
把时基调到500US

网友:
2.5ms的时基太长了  调到500us

网友:
选单次触发.不然你看不到

网友:
斜率那里出错了啊

网友:
斜率不对吧?

网友:
你的示波器多少钱 。。是100M的、吗

网友B:
时基设置为1ms或500us试试。

网友:
时间调快点就有爬波了

网友:
时基调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时基的问题啊,没用过示波器啊

网友:
时基你调大了,把2.5MS调成500US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基设置为1ms或500us试试。

我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时间刻度设置太大,肯定看不到啊

网友:
这样看起来不舒服,为什么不调每格2V,而且PWM电路一般都是250US-1MS,这款安泰信的,我看了就烦,OUTO慢的一逼

网友:
时间2.5MS太长了,,,慢慢调低就会拉长

网友:
*脏话*  都完美的波形了    你还想怎么样的爬坡??

网友:
时基调小点  不是调大

网友:
你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

网友:
时间周期不要调太长了,500US试下

网友:
时基调到50US基本所有电压波形都可以看到

网友:
楼主要的是这样的嘛,才抓的5V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当初是为了省点钱,哎确实是有点坑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
可以吧灵敏度调低点,我之前也是用的这示波器

网友:
把时间调成200us,或者500us,波形超正,

网友:
咱把示波器好好擦擦 有点残忍了

网友:
设自动行吗

网友:
时基调不对呀。

网友C:
时基不对啊当然看着是直接上去的。

网友:
把抓到的这个波,定屏以后的这个波,时基调小就能调出来啦,反正普源的DS1102E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基不对啊当然看着是直接上去的。

那应该 调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批示波器有还不如没有好点.

这示波器咋啦,我也用的这种

网友:
这么久了  还没有个准确的答案   好心酸

网友:
时基 500US 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