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高手这个三极管B极多少V

楼主(2015-12-27):
求教电路高手这个三极管Q42的B极多少V才能控制输出+V1.8_LAN?

网友:
应该是3.3高电平使其截止。V1.8_LAN应该是其它电路产生。

网友:
相当一个线性电源,,,

网友:
1.8V不是那里出来的吧,那三极管的B极应该是3V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高电位使三极管导通吧,然后出来一个1.8V

网友:
低电平导通,估计1-2V左右

网友:
1脚小于3脚0.7V导通Q42   +V3_LAN控制输出+V1.8_LAN 是这样吧。。?

网友:
1脚电压小于3脚电压0.3-0.7.控制信号CTRL18决定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B级应该是低电位,它才会导通输出+1.8_LAN

网友:
如果是PNP锗性管子,1脚小于3脚0.2-0.3伏即可导通;如果是PNP硅性管子,1脚小于3脚0.5-0.7伏即可导通;至于1脚电压是多少你可以算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