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5-12-27):
有块775的主板!不跑码!复位灯过30秒闪一下!查所有供电都正常!换内存没用!拆CPU清洗后在放上去!瞬间就亮机了!老主板的BIOS都很难找的!
cpu

网友:
那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
很多小问题!有时候不注意!搞成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