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楼主(2015-12-27):
hp 4326S 待机0.008 按开关0.013-0.014 直接拆机 看了看没有掉件 然后在论坛看看有没有通病 说c299 防静电破玩意容易坏 可是我重来不相信自己运气 我把它拆了还是一个  论坛说 ec待机正常 才有公共端  我看见ec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的正常就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adp-en是0v 但是要adp-en有3.3必须满足
1,+VApu16产生+5VPCU和+3VPCU
2,+VINVA经pl7成+VA。+VA经pu3比较器发出AC_AND_CHG 2.2v,此信号发给ec41脚。
3,ADP_ID经pr144,pr143,pr142,pq35,pr141产生ADP_ID_ADC  1.8v,此信号发给ec42脚。同时ADP_DET#为低电平
4,等上述电压正常,ec75脚发出ADP_EN  3.3v导通pq21.让+VA过pq17成+VAPWR
5,+VAPWR经pu3成ADP_PRES  3.3v发往ec74脚
6,接着ec发出KBC_PWR_ON  3.3v开启待机3,5v 才行 我的ADP_ID_ADC只有0.3v 说明有短路  从ec上看ADP_ID_ADC是到这的
后来我断开pr144 前面电压正常 1.2 后面0.3 我把他补上一个 一个拆 最后把pr141取掉好了  充电接口点一闪一闪也是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