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短路,发烫的地方不是短路点

楼主(2015-12-27):
   今天拿到联想B460E,通电~~短路,这好办直接烧机。快速拆机,调到2V左右烧机,过了一会发现U3发烫 。  以为是这个坏了拆掉,换了一个。通电还短路,好吧把这个管再拆掉,连上它s极再烧,再次过了一会,手碰的地方烫,找到他尼玛被腐蚀了, 这次肯定是他了,拆掉换上一个好的。通电~~~~终于不短了,仔细对比发觉u3 s极那部分会产生个dcbatout 难怪u3烫 因为u3输出被拉蒂()啊 随意呢 糖糖糖(烫烫烫) 烫的不得了 总算问题找到了,最后还求各位评论的评论,最重要的还是加分加分加分,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拆掉之后,你不测量对地阻值的吗?

网友:
短路都是先量对地阻值的,量到哪里短路再接个电源头通电烧的,烧到哪里烫就哪里坏了,不是直接插电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之后,你不测量对地阻值的吗?

冰心版主正解   拆了阻值还是要测得

网友:
一般先拆公共点电阻后 看前后级哪个级。再烧。

网友:
一般供电芯片发烫,都是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之后,你不测量对地阻值的吗?

中间有电阻 打组织不管用的 您注意了没有 我截图的地方 u3到DCBATOUT 直接有个R9电阻 所以 即使dcbatout经过的地方 即使直接对地 您两u焊盘 也没法打阻值 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电阻 打组织不管用的 您注意了没有 我截图的地方 u3到DCBATOUT 直接有个R9电阻 所以 即使dcbatout ...

如果阻值打不出来,短路,那证明你拆错地方,没短路怎么会有大电流,R9的阻值你测试了没有?它的阻值应该是0.01 很小的阻值,怎么可能会测不出来阻值?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短路,直接测那个电阻肯定可以测出来,就算电阻阻值很大,两边总有一边是短路的。

网友:
一般是飞线烧  夹子烧   真样直接插电源头隔离管会很烫的

网友:
呵呵,如此烧机,版主没有给你加分,

而是帮你分析

电子电路元件短路必然会大电流

网友:
公共点短路直接飞线烧公共点

网友:
运气算好的  B460常见的就是烧两个P沟道MOS    CPU供电乌龟管         待机那里烧的话就好严重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电阻 打组织不管用的 您注意了没有 我截图的地方 u3到DCBATOUT 直接有个R9电阻 所以 即使dcbatout ...

R9是毫欧电阻,怎会打不出阻值?U3隔离管,不直接对地的,就算击穿,如果公共点正常单适配器时也不至于大短路。

网友:
DCBATOUT与dcbatout_15v貌似是转换关系啊 直接打阻值 应该不行滴 短路的地方是dcbatout_15v

网友:
你这和我以前一样的,没有理论基础,就三板斧。线性,保护隔离,先公共端,二级电压,等等。。。。。

网友:
没有看到亮机图,加分只是鼓励你发帖,以后最好上亮机图,用事实证明。

网友:
看看,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