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低电压内存

楼主(2015-12-27):
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市场里有一种低电压的内存,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分。
今天刚好遇上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很简单,看贴纸就知道了。

如图,下面那个就是低电压内存,上面写着PC3L。普通的内存是没有L的。

网友:
这个真的不注意看。。。。

网友A:
性能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B:
其实量下内存供电也能知道吧   就是1.5V  和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方面有区别吗

不清楚,从贴纸上面看还是一样的128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量下内存供电也能知道吧   就是1.5V  和1.35V

是怎么说没错。但是如果遇上了我今天遇到的情况呢?
我这台机器被上家调了内存,我把不触发的问题修好了,但是搞了好久都不过内存,我还以为内存坏了,原来是上家把人家的低电压内存干走了。。。

网友:
是的 现在 的新机器很多都是低电压的

网友:
最近我也才知道是在3后面有L的就是低电压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说没错。但是如果遇上了我今天遇到的情况呢?
我这台机器被上家调了内存,我把不触发的问题修好了 ...

这个机器只能上低电压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低电压内存。

网友:
我也不会区分  看了楼主的才知道 原来如此

网友:
那我在补充一下   PC2  是2代的   PC3 是3代的  PC3L  是低电压内存   电压 1.35V

网友:
学习了 原来有还分啊

网友:
小白不懂,想问下楼主低电压内存只是比别的内存电压低叫低电压还是因为别的?

网友:
早就知道,这种设计是为了省电,性能有牺牲的,游戏本都不会是低电压的

网友:
谢谢咯,以往没注意

网友:
我就说嘛,前几天我修到个班,内存电压1.35,我就感到奇怪,原来是正常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