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实践维修HP 8440P机器优盘不认

楼主(2015-12-27):
此贴主要是给小白看的,老鸟飘过机器HP 8440P 板号LA-4902P

故障:此机器客户说优盘认不到,并且没办法做系统
思路为这样的:
1:优盘不认,那是不是优盘有问题?
2:USB接口是否正常?
3:接口正常那么供电、数据是否正常?
4:桥的USB模块也正常吗?
一步步来吧,先不拆机换个优盘试机还是不认?那么USB鼠标正常吗?
(特此提醒这里说的USB鼠标建议同学们使用哪种带灯光的,方便观察)
USB鼠标还是不亮,那么久继续检查第三步囖
二话不说,螺丝批拆机速度就是快,呵呵
首先打值各个USB接口的值,没发现问题,
供电打值为500,另外一组为310,数据打值为532,USB接口也没坏,我猜大家已经发现问题了吧
直接拆吧。把U33拆掉,测量也没发现有异常,打值为无穷大,废板子上面拆一个装上先,为了保险期间把滤波电容也换了,再次打值
这次正常了,为500

继续裸板接上USB鼠标通电,测量USB供电脚电压为5V,但是鼠标的等就亮一下就不亮了
难道芯片又挂了?不管它,上屏、优盘,通电试机,我擦竟然进优盘引导了
装机就不多说了
小白们看懂了吗?欢迎喷水

网友:
老鸟飘过,给小白看的,欢迎喷水

网友A:
USB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B:
一个阻值正常,另一个不对。阻值正常的这个usb也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阻值正常,另一个不对。阻值正常的这个usb也不能用吗

打值正常这个接口是OK的,另外两个U口不可用

网友C:
楼主这不就是5伏USB供电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不就是5伏USB供电没有吗??

是啊,你猜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芯片坏了。

是的,但是拆下来,测量其却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拆下来,测量其却是好的

有很多事是很难捉摸透的

网友E:
这是给楼主送钞票来的!

网友F:
我也有款这样的本本, 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款这样的本本, 不过没有修好,

我这有好多料板,因为隔壁是卖HP本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给楼主送钞票来的!

其实送钱的活儿谁不想啊

网友G:
送钱的活真好,,那天才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送钱的活真好,,那天才有呢

是啊,也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USB供电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