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 Y510P

楼主(2015-12-27):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有时能开!   报价以后 拆机检查!

各位已经看到了。。 我勒个去,这能开机吗?  这能亮屏吗。。。 我是醉了!   大神勿喷, 只想告诉大家维修要仔细点,

好了 亮屏 就此结束!  请忽略我的焊工! 我是小白~~~ 勿喷!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过哈哈 赞

网友:
只能说太幸运了,好修啊!

网友:
就开关线的问题啊

网友:
好机智啊,厉害

网友:
这种有时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机的问题都不敢直接报价,,都要拆开,,怕不稳定的问题就蛋疼了

网友:
真不错, 思路很不错

网友:
运气不错  只是开关键的问题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开关排线问题,被折腾惨了·········

网友:
楼主报价多少啊。这可是捡钱啊

网友:
我是小白前来学习各种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A:
楼上的水贴技术真是出神入化啊

网友B:
这就是大师兄的焊工吗。

网友:
我就喜欢来这样的  哈哈  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水贴技术真是出神入化啊

哈哈 检点便宜吗。。小白只有这样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大师兄的焊工吗。

焊工不行 就别喷我了!!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机器啊.主要是看焊工啊

网友:
你会成为大神的

网友: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这种机器给我来100台

网友D:
你这高清图太牛逼了 我一点放大  搞来半天都不能缩小。我直接关了再从新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高清图太牛逼了 我一点放大  搞来半天都不能缩小。我直接关了再从新开了。

哈哈  论坛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多次!  都要重新打开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给我来100台

哈哈 我要10台就知足了

网友E:
进水引起的开关排线位置腐蚀
建议类似帖子可以适当加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引起的开关排线位置腐蚀
建议类似帖子可以适当加权限……

我就呵呵了。,, 版主的确又权利这么说,,, 玩权利有意思吗?  这是小毛病? 这就不是毛病 了?  难道发出来就又错了?

网友:
貌似联想开关腐蚀的不少。也修到过几台。

网友:
现在这年代,只要能挣到钱就行

网友:
屏线断了哇

网友:
要能天天这捡钱就好啦

网友:
这种 其实我是有点害怕的。。。 我怕返修.....

网友:
一般不触发的 拆机我都会拿掉开关用镊子短接主板的开关脚 楼主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进液不严重,楼主捡钱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天天给你难得修 你不烦死

网友:
LZ捡到钱了啊哈哈哈

网友:
又是一个捡钱的机器

网友:
你的意思 就是开关发霉了 ,,,

网友:
不错 维修就是先看一边 能有惊喜最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