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掉螺丝柱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12-27):
有时候固定显卡或CPU散热片的螺丝柱掉了比较难办。用胶粘的话显卡高温情况下胶会软化失效。今天摸索出一种好方法来分享,步骤如下。
1.清洁主板焊盘和螺丝柱焊接接触面。
2.在主板焊盘和螺丝柱焊面涂助焊膏,上锡。
3.如果焊盘周围被元件包围,就拆除至少一边的附近元件,以方便焊接。这一步其实非常重要,使整个过程轻松自如。
4.螺丝柱放在主板焊盘上,镊子扶住,烙铁沾锡放到焊盘和螺丝柱接触处,焊盘和螺丝柱上面的锡都融化后,螺丝柱下压和焊盘紧密结合,取开烙铁,冷却后就OK了。
5.装回取下的元件。
可能有人说主板整个焊盘脱落了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有见过。如果真的焊盘脱落,这种焊接方法肯定不行了。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把掉下来的螺丝柱,用烙铁焊回去

网友:
   华硕的有一款 好像是F81  那个显卡2个螺丝柱很爱掉。处理方法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如果周围的都掉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把掉下来的螺丝柱,用烙铁焊回去

如果我说的那些要点做不到,是焊不回去的。就会得出结论:螺丝柱掉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B:
焊盘在的话,直接热风枪不就OK了,干嘛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在的话,直接热风枪不就OK了,干嘛搞得这么复杂???

烙铁比风枪复杂吗?不解。

网友:
建议此贴移动到笔记本维修板块
理由 :此贴属于  笔记本维修技巧

这个掉螺丝柱子在维修中也算常见
对于新手焊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方法技巧在笔记本的维修中值得学习。(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
其实此贴 放在 这个版 块儿  更为合适   因为楼主主讲的是焊接技术

网友C:
你这个贴子 放在这个版块儿更为合适 因为你主讲的是焊接技术   不管是笔记本 还是台板 还是别的   一个没有焊接基础的人   照着你的方法来 也是有困难   所以你的方法 只能算是焊接基础的借鉴
另外  觉得有问题  到站务申诉版 块儿发贴进行申诉这样是对的       只是单独给易点版主留言  还涉及人身攻击词语  此做法实为不妥  请知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贴子 放在这个版块儿更为合适 因为你主讲的是焊接技术   不管是笔记本 还是台板 还是别的   一个没有 ...

赞成你的后面观点

网友:
电烙铁和ab胶

网友D:
AB胶在温度超过80度左右就软化,显然不适合显卡散热片的固定。

网友:
表示现在还没碰到主板手螺柱掉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B胶在温度超过80度左右就软化,显然不适合显卡散热片的固定。

那是他的内核,在外面根本没80

网友:
好像除了楼主摸索的这个方法之外再没有好的方法了

网友:
还是风枪来的快

网友:
这些都是维修常识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啦,烙铁焊接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比较实际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灌水方法也是常识,你还是灌了。可见做一做常识也有好处。
他那里属于灌水? 他有说错吗

网友:
联想昭阳E46A 显卡散热器固定螺丝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和楼主方法一样 焊回去后就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了

网友:
感觉好复杂,螺丝住掉了在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能有图片就好了 说的不大听的懂啊。。

网友:
就是垃圾F81SE的机器最容易掉柱子了,掉了显卡就挂了,很多这种问题啊

网友:
把掉下来的螺丝柱,用烙铁焊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