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P41主板插显卡跑FF

楼主(2015-12-27):
杰微P41at主板 不插显卡顺利跑码 插上显卡乱跑到ff 顿时蒙了 求思路

网友A:
接口明显脏了,洗洗刷刷吧!如果有这个BIOS的话,建议刷个BIOS看看,其次检查下接口的条件

网友:
多换几张显卡试试,查插槽供电

网友:
换个显卡没?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明显脏了,洗洗刷刷吧!如果有这个BIOS的话,建议刷个BIOS看看,其次检查下接口的条件

BIOS刷过 PCI-E的复位时钟等条件都测过了 显卡也都换过了的

网友:
刷过BIOS了的

网友:
换了几张了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来,这样说还有很多条件还没有查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难道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FF一般是U没检测到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个主板是集成的吗,集成的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