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闪四下通病秒杀

楼主(2015-12-27):
昨天接到个二修机,当时也没拆开看,拆之前通电了下,响八声电流0.62,拆开一看内存条装歪了,我窃喜中,带着高兴的心情拔插了内存条,电流还是0.62.想想二修怎么简单才奇怪了,继续拆吧,拆开一看显卡。。。。 ,修过显卡不行,但一看显卡不对啊,这电流并没有到显卡啊,然后习惯刷了个bios,懒啊,许多时候bios问题一刷就好了,可还是不行,还是老老实实打了下各大电感,然而发现并无什么异常,记得以前好像修过这种状况,是pq603的问题,一搜,表笔对地发现 ,pj603 0.29v ,这机子以前我修过这问题,是pq603损坏,芯片是8953,可以用apl5913和12代替,找了半天,终究被我找到个5912,换上一试 ,两百大洋到手

网友A:
显卡的1.1v管子坏了吧

网友:
我今天刚刚修。。。还没修好

网友B:
二修机 修的这么顺利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修机 修的这么顺利  厉害

其实有时候经验确实会少走很多歪路,在很多人看来二修机其实难,但是你要是花下时间研究,加上一定经验,大部分并不会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1.1v管子坏了吧

没错,输出不稳定,导致不显示的

网友:
厉害,幸好楼主一时想起历史,

否则还是要走一段检测的手段,

上个维修人员居然焊成那样,

肯定不是在【迅维】学的焊接,

网友:
这算秒杀吗,我觉得不是,修好还是好的

网友:
楼主强大。记性最好啊。

网友:
通病秒杀哇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通病 我见到最多的还是  bios 显卡的通病 但是楼主厉害 二修机 也很厉害哦

网友:
是显卡少电压吧

网友:
我是小白,来学习学习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