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3.0 电流0.37A 不显

楼主(2015-12-27):
型号 华硕A43SV
版号 ASUS K43SV 3.0
故障 触发开机0.37A不显示。

明显CPU 电压没出来,拆机测+VCORE  0V, +VTT_CPU 0V  ,+VGA_VCORE  0V  内存 南桥 3 5V待机正常 测量各个阻值无短路。先从CPU着手。
VR_ON 3.3V VIN 19V VDD 2.6V  此处正常是5V。由PR8038  PR8048 10欧和0欧  +5VS 过来。打阻值正常,

+5VS由PQ9012的 5V待机转换而来, 控制脚5V 。当时在这里被晃了,用万用表测试了旁边一个PQ9104 D极5V G极5V S极5V,。所以以为PQ9102的控制正常。捣鼓了下 仔细看图纸才知道由PR9102 +12V上拉,这管子明显要12V才能导通 后来测试了+3VS 也不正常

找到Q2801 看实物这个有细微腐蚀的痕迹,果断换了,电压正常。+5VS +3VS 也正常

网友:
非常不错 快速点位用得好 加分多发帖

网友:
不错呀,找得很准呀

网友:
谢谢分享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点难搞

网友:
试过有几台华硕的都搞不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运气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