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建H982A显示器用个几分钟就灭掉然后又自己亮起来又灭又亮

楼主(2015-12-27):
如题,反复这样!在亮的时候和灭的时候量了5V12V电压都正常!换光耦无果!换22微法50伏小电容也不行!拔掉按键板后就可以,不会亮灭亮灭亮灭!不接按键板的话客户也不会接受啊!于是量下按键板上的按键,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所有的按键都坏了!果断把按键全部换掉(就是下面那张图片上的按键,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店里缺这种按键!),换掉后测试!故障现象不会出现了!终于修好了!走了一大圈的弯路各位大神,小弟在此请教你们个问题啊:这款显示器(就是惠建H982A这款显示器,同故障)是不是很爱坏按键啊?算不算通病啊?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少走弯路!

网友A:
原来是按键接触不良产生电阻造成的。

网友B:
碰上漂菜单跟不开机都是因为按键板造成的!~~换了数据板后才突然明白是按键造成的。。!~`

网友C: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前天修了个AOC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光源的问题,拆开就好了,装上又出现,后来才发现是开关,也是2脚的开关,后来淘宝8块钱买了100个,买回来按键还长了,斜口钳干掉一截,换上之后就OK了,收了120.......

网友C:
我用的是这种,刚好抽了张2元天猫卷,8快钱10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这种,刚好抽了张2元天猫卷,8快钱100个

你这种按键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前天修了个AOC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光源的问题,拆开就好了,装上又出现,后 ...

换了几个按键收120?你那边修显示器起步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上漂菜单跟不开机都是因为按键板造成的!~~换了数据板后才突然明白是按键造成的。。!~`

是啊!以后要长点记性!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按键接触不良产生电阻造成的。

我这个按键板上的按键全部坏了,引脚都发黑了!大神,这款显示器(就是惠建H982A这款显示器)的按键板上的三个小色环电阻是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电阻的作用是用来给主控芯片不同的阻值,让主控显示,菜单或是其他的可调试菜单....这样的方法用来节约面板上的按键.减少主控的芯片引脚..!这样的设计特别容易出现乱漂可调菜单..>!电阻一出现问题就乱跳.! ̄ ̄

网友:
反正这些案件问题  不是亮灭亮灭 就是不通电   然后就是自动跳菜单

网友:
这种按键坏的多啊,以后可以多备点

网友:
谢谢分享,还好没有拆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几个按键收120?你那边修显示器起步价多少啊?

一般只要拆开,起步都是100,当然,要是没问题你给人家拆开肯定不行,虽然是手艺人,但是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从不搞那种没问题给你制造问题或者没问题找问题的事!

网友E:
价格挺修的起来的,我一般查这种问题。  先拨电源线和屏线,然后点灯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要拆开,起步都是100,当然,要是没问题你给人家拆开肯定不行,虽然是手艺人,但是没问题就是没问 ...

起步价就100?我们这边才4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挺修的起来的,我一般查这种问题。  先拨电源线和屏线,然后点灯慢慢试。

“价格挺修的起来的”不明白!大神,你用的是排除法吗?像这种故障除了按键会导致这种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会导致这种问题啊?

网友:
测试步骤,开壳,然后通电看现象,故障依旧的话拔开关,再试,然后拔屏线再试,一步一步缩小!我这小县城,不是大城市,装机现在价格已经死了一大片了,维修给自己找个说辞就是我赚钱也为他们提供方便,再把我搞死了,他们去市里修1,难得跑,2,电子城基本上能黑一个是一个!

网友:
刚刚就修了个AOC的  不通电 换开关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