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423

楼主(2015-12-27):
   戴尔   5423   开机卡死在戴尔标志上 。

网友:
今天刚接了一台卡log,到log界面不出进度条,u盘也进不去PE,硬盘和电池都是内置的, 拆机后取下硬盘,开机顺利过LOG,换硬盘OK.

网友:
重装下Windons.

网友:
硬盘坏了导致。这样的故障很常见

网友:
我还有台不接硬盘也卡LOGO,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开标题怀疑硬盘
不过发帖了 怀疑是别的问题呢

HDD导致卡LOGO很多

网友:
卡LOGO多为外设   硬盘  光驱  之类的  桥和BIOS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