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一修,不知道哪里拉低B+电压,求指导!!

楼主(2015-12-27):
联想v450,不开机,待机电流0.020。没3  5v,B+只有13.5V。拆掉pr152,一样,pq37  pq38的4脚电压18.5v,这个不对,顺路查到pq7和pq11的2脚电压0.68v,pq7  1脚电压18.5v,pq11   1脚电压18.5v,这个两个管子都因为2脚电压低没有导通,导致pq37  pq38  4脚电压高,测pq15,好的,拆除,还是一样,测到pacin从LM393的1脚发出电压3v,经过一个pr132,就成了0.68,没找到pr132,但是测LM393的1脚到pq11的2脚阻值是3k欧姆,应该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这个电压怎么就成了0.68

实测PU8,8脚供电也只有13.5V,其它脚电压都正常,5脚只有3V不对,拆掉PQ10,b+正常了,3、5V正常,pu8 5脚 10V左右正常,,换掉PQ10,还是一样,看帖子论坛,说是PD15坏 了,拆掉电压又正常了,换掉,还是一样,到此维修,没有思路了。对了,此处说下,待机0.02是偏高了,正常是,是0.01-0.015左右,我是新手,有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
在线等待高手指导啊!!

网友:
PQ10拆了正常的话,楼主继续追查PR81的1、2脚和PQ17的1、2、3脚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修显示器的 我不是很懂      看图纸PQ37 PQ38要想导通  PQ11要导通2脚G级要大于3脚S级4,.5V以上 2脚G级 连着PACIN ACON还有PQ15连着ACOFF  ACOFF不能为高     PACIN连着ACON  ACON连着lm393第7脚 如过lm393第7脚为底电平会拉低PACIN     LM393第三脚大于第二脚第一脚开漏输出   第五脚大于第六脚第七脚开漏输出          你重点查LM393第5脚 还有第一脚输出电压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A:
拉底了直接烧鸡吧

网友B:
B+短路吗?如果短路可以烧鸡烧出来的。

网友C:
点火回路ACON起作用,查公共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短路吗?如果短路可以烧鸡烧出来的。

B+没有短路烧过了,拆掉PQ10或者PD15,待机和B+都正常,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火回路ACON起作用,查公共点阻值。

B+没有短路,烧机烧过了,拆掉PQ10或者PD15,待机和B+都正常,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底了直接烧鸡吧

B+没有短路,烧鸡烧过了,拆掉PQ10或者PD15,待机和B+都正常,烧哪里呢,指导下、、、

网友:
待机有问题哦   找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吧

网友:
有全部的图纸么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