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46A90W屏有部分变暗或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5-12-27):
故障现象:
屏有部分位置变暗,一般为四个角中某一个角变暗
屏有一到两条竖线
屏有一边发暗
分析检修:屏有部分变暗或闪一下黑屏,此故障排除了电源板故障后,主要原因是背光LED 灯珠被
压坏所致,一般拆开屏后 能用肉眼都能看得到,有部分灯珠已被导光板压裂,处理方法把损坏的
灯珠重新换新即可。
注意事项:此型号机导光板比较难装,安装时需把导光板中部压弯再装,否则装回后很容易把
灯珠重新压坏。
一、屏有一到两条竖线,此故障多数为TAB 损坏或液晶屏内有两个点损坏短路所致,处理此故障一
般重新更换TAB 就可以解决,如果换了TAB 还解决不了,就可以利用激光机把坏线打断,再重新把
屏内备用线连接上即可(此方法必须要有镭射机才能处理)。
二、屏有一边发暗,此故障一般为左或右边下TAB 换坏导致Y 轴供电不上,液晶屏一边Y 轴供电不
了,会出现一边变暗,发黑,处理此故障一般更换TAB 就可以解决,一般坏左、右第一个TAB 或Y
轴上最下一个Y 轴TAB。
三、除了以上可以的几种故障情况, 现有部分机器是由于机器进水或TAB 烧坏时把屏上电极一块
损坏,电极上断线很多,这种情况无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