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32B50

楼主(2015-12-27):
机器型号:LE32B50
损坏的电源/机芯/屏名称及组件号: 0090730527/6M182 机芯
故障现象: AV 图像发白并成百叶型干扰,HDMI 图像正常,TV 选不到台但雪花正常
分析检修:HDMI 图像正常而TV/AV 图像不正常结合原来修CRT 的经验,说明故障应该
可能在Y/C 分离上,而此6M182 芯片是把Y/C 分离电路集成在内部,那就有可能是
U201(6M182)或相关外围原件故障,已先易后难的原则检查发现U201 芯片37 脚外围元
件C229(47n)电容失效,更换故障排除。
维修措施:更换U201 芯片37 脚外围元件C229(47n)电容,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维修经验,值得借鉴..............

谢谢版主的鼓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