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40A5000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5-12-27):
机器型号:LE40A5000
损坏的电源/机芯/屏名称及组件号: RUNTK 5317TP 0075FV
故障现象:有声音无图像
分析检修:通电开机声音正常没有图像屏幕发灰。基本上确定电源,背光正常。问题出
在机芯或逻辑板上面。拆机测数字板给逻辑板供电12V 正常。当跨过F100 保险电阻后
测电压为0V,断电后测F100 已经开路,旁边贴片电容阻值为0,已坏。更换二件后无
明显短路现,上机通电正常。
维修措施:更换F100 保险电阻,32V3A.贴片电容试机老化12 小时送回用户跟踪回访
用户满意。

网友A:
  很少修到海尔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修到海尔的机器

触类旁通,主要了解一下分析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