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摔过后边框和屏有点分离 各位大师如果处理

楼主(2015-12-27):
iPhone 6摔了两次前置摄像头静音键附近屏和边框有缝隙了,感觉触屏要跳壳似的,使用方面没有问题,就是担心用一段时间后触屏会坏,以前好几部
手机
都是摔过慢慢触屏就坏了。求各位大神支支招
手机

网友:
用B7000胶水粘

网友:
自己用胶水 或者拿去压下就可以了。这都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
是外壳变形了吧,送到专门维修的地方拆下主板设备调整下壳也可以,或是送到【迅维】这应该是小问题

网友:
去修咯。不然就涂点胶水进去粘一下

网友:
如果担心能不好。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