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厂家维修通报--LE40A5000LOGO 显示不全

楼主(2015-12-27):
机器型号:LE40A5000
损坏的电源/机芯/屏名称及组件号:A600
故障现象:LOGO 显示不全
分析检修:开机屏幕LOGO 显示不全是后台服务器推送画面比例不对造成,画面是通过
网络上转到电视上的,不是自带的应该是可以删除掉的,电视进入工厂菜单移到工厂复
位那里按确定,复位完成。开机画面出现HaierLogo 正常了,为了以后不再出现类似情
况进人主页里的糸统设置里的辅助功能里的糸统更新开机提示的开关打到关的位置。
维修措施:工厂复位并将系统设置里的辅助功能里的系统更新开机提示的开关打到关

网友A:
看楼主专修液晶电视 这么多资料 支持分享 感谢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专修液晶电视 这么多资料 支持分享 感谢提供

以前十几年主修电视机,这一两年才开始维修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