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怪问题。。求给指点

楼主(2015-12-27):
现在手里有一块华硕P5KPL SE  独显大板。  故障现象为时跑马时而不跑码。不跑马的时候时钟复位均正常。插上电源,CPU风扇缓慢转动。不是自动上电。绿线为高电平。风扇12V为3.4V左右。现在怀疑是3.3VSB或者5VSB和12V有短路的情况!请高手指点一下,针对这个板子+12V和待机电路哪里有直接交接的地方,查点位图把有关的822都已经换掉。IO换掉也是一样的,,,,,要疯了!

网友:
换电源试没有?

网友:
换了几个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