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5s u2 老损坏 待机漏电。

楼主(2015-12-27):
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5s u2 老损坏 待机漏电。

网友:
u2老损坏的原因就是usb电压不稳定造成的,主要是使用劣质的usb数据线,劣质的充电器,劣质的车充,劣质的充电宝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2L正解,我遇到很多这类的事情。修好后。顾客没过几天又把他烧坏了。

网友:
支持二楼,可以参照一下二楼的建议

网友:
学习了,楼上正解

网友(2017-05-07):
烂充电器了

网友:
用原装数据线,原装充电器,少用劣质的,另外充电宝也要注意一下。其实暂时还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