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27):
    触发0.15掉电,只有内存有电压,接下来查桥的1.5V

23脚开启有了,19、22、24只有0.7V,这不对,应该是5V,找产生点,使劲搜都搜不到,而后一页一页的看,MD这怎么就没有产生点呢!不科学啊,仔细想想是不是还忘了什么?对了除了一块大板还有3个小板,分别为电源、3/5V、耳塞,于是把电源板和3/5V的图纸也找出来了,原来VCC5来自于3/5V小板

实测PQ21的1、2、5、6脚为5V,3脚电压为0,继续追MAIND

它受控于PQ28的第2脚,按下开关键应该为高电平,然而拉低5VPCU,使而产生MAIND,但实测PQ36的第2脚位0,3脚还是0.7V,测PR122另一端为14V,再量电阻40多M,阻值变这么大,电阻坏,找个千欧级电阻换上,电流上去了!中间有点小插曲,小板太多,把接口从新加焊了一把,以防接触不良或引脚拔插多了引起脱焊。

在此附上 QUANTA GD1B MBX-177A整机图纸,除耳机外,已经打包好的,用得着的朋友就不用下三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也细心,站在别人立场考虑问题的心态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思想很清楚呀,高手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

网友A:
原来是还有个小板没装,哈哈

网友:
老的维修员把自己的经验和维修资料分享出来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还有个小板没装,哈哈

不是小板没装,没装的话都不会产生3/5V的,是没仔细去查小板

网友:
电流在0.1-0.2A,属于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涨姿势了

网友:
最不喜欢这种好几个小板的,不好查。

网友:
楼主真是个大好人 值得赞

网友:
很厉害   分析的很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