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B320i板号CIH61S 1.0 进系统后正常使用中黑屏

楼主(2015-12-27):
       店里有一台联想一体机,机壳上的型号是320i,主板板号是CIH61S 1.0。
       故障是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后,正常使用中不定时黑屏。
       黑屏后没有屏供电,显示输出芯片U12 TSUMU58NHL芯片控制背光开启也为低,点关机,能听到关机的声音。
       刷过SATA接口旁边,U12 TSUMU58NHL芯片的BIOS程序。
       B320机型有很多黑屏的贴子,解决办法一是换APL5930供电芯片,或者+1.0V_REG飞线连到桥供电+VCC1_05_PCH上,这两种我都做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下载过论坛里B320机型的BIOS,发现EC BIOS的大小不一样,我手里的是256K的,B320机型是2M的,刷了南桥BIOS能点亮,进不了系统重启。
       同板号论坛里机型都是C440。论坛里都是开机闪一下黑屏,或者是进系统时,打上显卡驱动后黑屏,都是显卡那个1.0V的供电问题。
       板上所有的APL5930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还有一点,PL4,CPU的集显供电就没出来过,因为是H61的桥,应该刷一下BIOS,没有找到对应的南桥 BIOS。

网友(2019-04-26):
我好像发过帖子有点像通病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知道,最后修好了没有  ?  难道还是没找对BIOS

网友(2019-06-26):
我这里也有一台等你发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