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5-12-27):
今天修了一台笔记本,待机芯片发烫,电流表显示0.2A不动,怀疑是待机短路,

网友:
你发贴子真牛呀,还有这么发的?

网友:
路过的兄弟朋友,本人是新手,还要向大家多学习,希望大家给点鼓励

网友:
你应该打值  打一下线性和待机3   5V的值

网友:
看了图我就想起的三星R系列的通病,南桥的RTC电容短路,楼主你说我说的对么

网友:
这帖子发的。。。是否后级存在短路??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当然发烫了

网友:
笔记本型号,版号都没有。是纬创或者ASUS的板子?

网友:
好歹说个“然后”啊

网友:
你这是求助还是修好了?怀疑待机短路结果呢?

网友:
直接换掉啊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坏了,是VREG3后极短路,因为VREG3有瞬间的电压输出

网友:
直接测量VREG3  VREG5是不短路的,VREG3后极连接到复合二极管,二极管输出极对地阻值为0,所以判断南桥供电短路,直接加电烧板,发现桥有点发热,继续摸,发现有个电容发烫,所以把他拆掉就亮屏了

网友:
笔记本型号 HPCQ43

网友:
待机0.2,发现短路?都量了吗?发帖也要写清楚点吧。。。

网友:
新手发贴,不要见笑,等有空,上传两张图给你们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还没写完,不小心按到了ENTER,就发出去了

网友:
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
楼主应该再补充一些信息,要不这样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情况的

网友:
ec  可能性大